C盘下面产生了很多没有权限删除的文件夹,求原因

楼主(2016-03-21):
如下图,提示没有权删除,更改权限后可以删除,但只能一个一个更改权限,一个一个删除,而且删完后还会产生。安全模式也没用。
求原因,求解决。

网友A:
找那段“管理员取得所有权限”的reg代码,导入注册表
然后在,右键,管理员取得所有权限,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那段“管理员取得所有权限”的reg代码,导入注册表
然后在,右键,管理员取得所有权限,即可 ...

知道产生这些文件夹(空的)的原因吗?

网友A:
估计是哪个软件产生的临时文件或者日志记录
大多一些所谓的安全软件或者云软件网盘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哪个软件产生的临时文件或者日志记录
大多一些所谓的安全软件或者云软件网盘之类的 ...

谢谢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