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azyflie充电电路工作原理求教!

楼主(2016-03-21):
crazyflie飞控板电路原理图如附件所示,请教该锂电电路如何工作?

网友:
BQ24075这颗IC都帮你搞定啦。 电量监测用的是ADC测量电池+-两端的电压。充电and电源切换BQ24075都帮你做好了还会通过pin来告诉你现在充好电没  现在用的是外部电源还是电池电源。。。。。

网友A:
我做四轴时候研究过它的电路来着

网友:
成本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四轴时候研究过它的电路来着

这个电路原理能详细讲下,谢谢。

楼主:
算了自己看了下手册,自己搞定了。

楼主:
我这边遇到一点问题,接上电池后max16504一个劲发烫,接上USB正常,现在找不到原因。

楼主:
哎,接上USB居然是好的,接上锂电池就有问题,搞了半天是地线和输出VCC通过一个固定螺丝短路,找了好几天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