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射频部分需要好的高频电容,哪里有得卖啊

楼主(2016-03-22):
看了别人的经验说电容最好用村田的高频电容,我是小批量,成本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淘宝上搜不到村田的高频电容啊(看了规格说明,好像只有gj 和gq两个系列是高频的),请问哪里可以买到啊,由于小批量,不能整盘整盘的买,最好是那种电容本那种的。

网友:
高频电容就是ESL/ESR都小的电容,你找0201或者0204或者三电极的电容呗。

网友:
宇阳也有高频系列,但同样的小批量是个问题。
可以从平台想想办法,比如看看代售平台,比如嘉立创什么的。

网友:
好像1元一粒,10p以内,精度0.1p

网友:
普通的C0G就是高频的

网友:
  欧时电子有散装的村田样品

网友:
高品电容就是等效电阻比常规的低,一般找代理商,都能拿到的

网友:
用NP0的电容接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了。高压高功率的话就比较难找了。

网友:
大贸泽上有

网友:
我有三桑的10nF的电容,0603的还是0805的,忘了,有一盘。

网友(2017-03-08):
村田有新出3端电容,具体到官网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