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那么精确的定位电机用什么方案比较好呢?

楼主(2016-03-22):
现在有做一个传动系统,需要一个平台在一定范围内快速的运动,定位精度不需要那么高,行程300mm,平台重量2KG左右。来回一次2S内吧。
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有专门针对这个的方案,其实就相当于用一个伺服电机,但是编码器弄一个每圈10线以内的就可以的,有现成的针对这种
用途的方案吗?网上找到的那些140W的伺服电机加驱动性能都大大的超出了我的需求了,所以价格就搞的挺贵的。

网友A:
不那么精确  行程300mm  平台重量2KG 来回一次2S内
我想到了步进电机

网友:
减速电机加限位开关正反转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那么精确  行程300mm  平台重量2KG 来回一次2S内
我想到了步进电机

步进达不到这种速率的 我用的丝杆导程20mm 每秒要15圈才够呢  步进达不到这种速度的 就算是达到这种速度同时有足够的力矩用步进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刚割肉了一下,花了800元一个140W 3000RPM的无刷伺服电机套装。。。啊啊啊
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回复一下,刚割肉了一下,花了800元一个140W 3000RPM的无刷伺服电机套装。。。啊啊啊
大材小用了。。。 ...

有钱就能任性

网友B:
用接近开关或者霍尔开关最实惠了,楼主上伺服果真有钱任性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就可以了,精度速度都够。
这个载重,应该很多方案,比如用电机带一个圆盘,偏心15cm的地方加一个拉杆,电机转一圈就会一个行程。随便一个带编码的电机应该就行。不过距离和角度不是线性的,需要计算。

网友D:
电机+拉线传感器

网友E:
见过 交流电容分相电机,就是电风扇电机应用在伺服阀门控制上面,很容易切换方向,并且可靠性应该不错,那个阀门是mongywell的

网友:
车库 24v电机,自带霍尔,自带变速箱,30脉冲转一圈。便宜好用,一百搞定

网友:
普通电机轴上,套个极化磁环,也就是编码器了

网友F:
普通交流电机计算交流电周波数,不那么精确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普通交流电机计算交流电周波数,不那么精确嘛

你这是交流同步电机,扭矩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就可以了,精度速度都够。
这个载重,应该很多方案,比如用电机带一个圆盘,偏心15cm的 ...

同意,直流无刷+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拉线传感器

拉线传感器,我知道好多起重机上采用啊,还有别的应用场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过 交流电容分相电机,就是电风扇电机应用在伺服阀门控制上面,很容易切换方向,并且可靠性应该不错,那 ...

伺服阀门因该是闭环系统,这个单向电机如何精确定位啊,加编码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接近开关或者霍尔开关最实惠了,楼主上伺服果真有钱任性

我的那个平台有一定的重量,需要对电机的加速,减速都要进行控制的 ,前面用过一个机械开关 很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那个平台有一定的重量,需要对电机的加速,减速都要进行控制的 ,前面用过一个机械开关 很不好控制。 ...

你可以把开关安装在运动部件上,分段控制做在减速点和停止点上都安装一个感应块就可以了

网友G:
我有方法做到成本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方法做到成本很低

其实用一个直流有刷电机加上一个粗略的编码器就可以的 只是软件需要自己写 想了一下 还是买现成的东西吧

网友:
加我QQ私聊 347828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