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DELL R230服务器windows系统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6-03-22):
今天给DELL R230的装windows 2008 sever 64位的系统,在进入系统安装之前都可以使用USB键鼠,进入之后就不能用了,请问大家有用遇到过吗?
会不会是系统问题,系统我是网上随便download的一个?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内将所有USB设备删除,然后重新开机,会自动重新装驱动,一般会再现USB MOUSE。
如果是台式机,没有触摸板,这个操作太累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内将所有USB设备删除,然后重新开机,会自动重新装驱动,一般会再现USB MOUSE。
如果是台式机 ...

我这台是机架服务器,现在还处于安装系统过程,系统还安装完成,怎么进去设备管理

网友B:
主板芯片组的usb部分没有驱动的原因,进入安装之前能用是因为工作在旧的模式下,不需要驱动。你现在有三种办法:1、使用PS2的键盘鼠标安装系统,系统装完后再装好驱动就可以使用usb设备了;2、将芯片组驱动集成到安装程序中去重新封装打包安装程序;3、下载针对这个机型专用的安装盘(这个跟2其实是一样,只是别人把这个工作做好了。)

网友:
查看主板芯片组型号,Google一下。感觉是系统问题。去年安装过一台 DELL 机架服务器, 安装后不认硬盘。 后来搜到是没有32位驱动,只能安装64位系统。

网友C:
楼主,先搞个PS2接口的键盘鼠标把系统安装完成,将DELL的芯片驱动都装好,拔下PS2键盘鼠标,接上USB键盘鼠标,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搞个PS2接口的键盘鼠标把系统安装完成,将DELL的芯片驱动都装好,拔下PS2键盘鼠标,接上USB键盘鼠 ...

我的那个主机没有PS2口,全是USB口,所以比较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芯片组的usb部分没有驱动的原因,进入安装之前能用是因为工作在旧的模式下,不需要驱动。你现在有三种 ...

谢谢,你说的解决方案正解。
由于我配的那台服务器的USB口全是3.0的,BIOS下还不能关闭3.0,server 2008不带3.0的驱动,只有2012自带3.0,所以要么用2012,要么就打包驱动到2008镜像中,
目前直接安装2012,解决问题,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进到安全模式试试,看能不能装上驱动

----------------
错别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