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小四轴,但是下程序的时候SWD接口找不到

楼主(2016-03-22):
我刚焊完板子,进行模块测试,我用的SWD下载程序,可是下载的时候找不到接口,好郁闷求大神指教。硬件的话很简单直接连到STM32f103的A13,A14口

楼主:
会不会是FLASH选的不对呢,我的是stm32f103c8t6 48引脚的,flash应该是64k,但是Add Flash Programming Algorlthm页面,找不到64k的,我选了个128k的,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A:
要给目标板单独供电哦

网友B:
1.检查SWD线是否接好,电压是否正常
2.把频率由10M降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检查SWD线是否接好,电压是否正常
2.把频率由10M降低点试试

刚才按你说的试了下,swd接线没问题,频率改了也没反应,会不会是这个flask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给目标板单独供电哦

是这样的,太感谢了,我开开四周的电源之后就好了,谢啦

网友C:
看你做的四轴,都集成了NRF24L01,无线效果怎么样?稳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太感谢了,我开开四周的电源之后就好了,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做的四轴,都集成了NRF24L01,无线效果怎么样?稳定不?

我刚焊完板子,一个模块一个模块的测试中,等能测试完了告诉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