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检测电机拉力

楼主(2016-03-22):
最近在做电机驱动,用于智能门窗控制器中,需要涉及到堵转力,运动时的速度及带载时候电机的扭力大小,请问下如何实现?

网友A:
串电阻,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电阻,测电流

你好 ,意思是不是根据电流大小 计算功率,通过功率计速度计算出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意思是不是根据电流大小 计算功率,通过功率计速度计算出拉力

是的,但堵转保护的响应速度要求高的话,最好纯硬件,要求不高就软件

网友:
直流电机的电流有很多噪声,测电流要设计好滤波电路.

网友B:
可以利用编码器反馈实现力矩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利用编码器反馈实现力矩检测

如何用编码器实现力矩反馈?编码器不是检测速度、位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