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呜呜,我的板子又出问题了 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楼主(2016-03-22):
刚刚感谢大神帮我解决了下载程序的问题,解决了之后能下载了,可下载了几次之后,出现这个问题了Could not stop Cortex-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传照片上来

楼主:
板子照片还是代码照片?

网友A:
板子啊,我们要知道你用什么接口,线多长,MCU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啊,我们要知道你用什么接口,线多长,MCU是什么型号

恩,我用的是stm32f103c8t6 48脚的,谢谢谢谢~~~

网友A:
SWD接口用那么长的线不行吧?
要不就是芯片加密了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SWD的线太长了。

网友C:
玩ARM了,一直感觉SWD和JTAG方式都有点不可靠连接,特别是自己山寨的,常常因为不可靠连接而中断,这有外界干扰,本身电源干扰,有电脑U线传来的共轭干扰,连接线长度干扰,总之是不可靠,上下拉电阻也影响到.........

网友:
应该不是线长的问题吧。
我一直用的自制JlinkOB,线长60多cm

网友D:
曾经遇到过,线长50多厘米,出现连接不上,CLK信号加下拉电阻解决,你可以尝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ARM了,一直感觉SWD和JTAG方式都有点不可靠连接,特别是自己山寨的,常常因为不可靠连接而中断,这有外界 ...

其实ARM规定的20pin的JTAG/SWD接口,各信号线之间用地线平行分隔,可靠性还是很好的(参考ATA硬盘线),但平时我们“简化”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
谢谢给我的回复,对时钟加下拉电阻应该可以
我想过改造仿真下载器,加驱动器的,不知道可行?(或许本身就带有了?没太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接口用那么长的线不行吧?
要不就是芯片加密了

我把现弄短了点就好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好神奇,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这个问题,是SWD的线太长了。

线短了点就好了...好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遇到过,线长50多厘米,出现连接不上,CLK信号加下拉电阻解决,你可以尝试下。 ...

嗯呐,已解决,线短了点就好了,太神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