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87LPC767买不到了,有引脚兼容的可替代芯片么?

楼主(2016-03-22):
一个比较古老的产品了,公司一直没能腾出手来更新换代,用的是 P87LPC767 单片机,现在这个片子到处买不到(或天价,去年买的一批烧下来都是坏的),但产品还有客户要,板子也生产好了,想请教下有没有引脚兼容的芯片可以替代的?

网友:
买不到只有化整为零了
找那些有收藏情节的人买样片, 长远之计就是换一种芯片,重构代码, 51的片子,程序能复杂到哪里去,你说是吧?

网友A:
试试P89LPC920/921/922,只是P87LPC767是OTP的。

网友:
需要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P89LPC920/921/922,只是P87LPC767是OTP的。

这个芯片不错,等我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P89LPC920/921/922,只是P87LPC767是OTP的。

引脚兼容,但工作电压不兼容 ...... 工作电压只能是 3.3V

网友:
此帖勾起了满满的回忆:仓库至今lpc764还有30多片,P87C52X2BN还有100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脚兼容,但工作电压不兼容 ...... 工作电压只能是 3.3V

跳线一个LDO或者小改下板子然后在用硅胶固定,长远来看还是换片子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尝试用转接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跳线一个LDO或者小改下板子然后在用硅胶固定,长远来看还是换片子吧,

3.3V的工作电压就不是加一个LDO能直接替换的,虽然 P89LPC922 号称IO都能接5V ......

头疼的倒不是硬件,而是涉及到复杂的通信协议、而且协议本身又没有正确的版本留下来了 ......

网友:
小p 好几年前就申明不做51了,,,换吧,复杂不到那里去

网友C:
找华邦(现在的芯唐),有兼容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华邦(现在的芯唐),有兼容的芯片。

芯唐 2016 版芯片手册里,只看到 TSSOP20 的芯片,没有 DIP20 的芯片 ...... 还是要用PCB转,如果要用PCB转,那可选择的余地就太多了 ......

网友:
79e824/825

网友:
LPC936都淘汰N年了,还在用。。。只有换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