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芯片IR2136的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6-03-22):
自己按照上面电路用万能板焊接了一块,想问在MCU_PWM输入口,没接 stm32芯片的脚时测出的电压差不多5v,对吗?
然后还是没输入PWM时,在输出脚PWM测出的电压是不是应该是0,才不会让mos管导通?

网友:
输入口有上拉电阻,所以空载有电压。

网友:
没用过这种芯片,不过看芯片对应引脚的标号上面都带有上划线,应该是低电平有效的

网友:
内部有上拉空载有电压正常,另外这个片子自带死区上下不会同时导通的,楼主放心用吧

网友(2016-05-16):
请问楼主现在使用的情况怎么样?我也要用这款芯片,我想问问高测输入和低测输入都是低电平有效吗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无刷电机驱动器没法连续调速的情况?电机很抖,又时甚至会烧板子,但是任意给一个速度又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