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感受监听音箱,惊喜和失望夹在一起。

楼主(2016-03-22):
买了一对百灵达的B2030A监听音箱,回来一听感觉低音很少,声音就像某些人说的就像白开水,第一感觉是真的挺失望的,
不过后来陆续的试听其他音乐, 在听到钢琴曲后被惊喜了,那声音干净,清晰,通透。比之前听过的音箱真的好很多。
另外这个音箱的低音单元是5.25寸,买回来后觉得有点小,并且声音没有想象中大,这个音箱有个大一号的型号B2031A用的是6.75寸的低音单元
请问大家如果是6.75寸的低音单元会不会在低频上的表现会好很多?

网友A:
什么叫监听音箱?用音箱来监听别人讲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监听音箱?用音箱来监听别人讲话?

应该是类似监听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监听音箱?用音箱来监听别人讲话?

带频率校正证书的音箱。

网友:
口径大的中低音单元  低频量感肯定好一些  但也需要功放配合  和房屋大小、结构也有一定关系。
另外也要看你听什么音乐,舞曲、摇滚类其实加个低音炮更适合

网友B:
这种小书架箱低音少了点, 坐在6~8米的位置还行, 我自己弄了小日本的全频喇叭,听小提琴和钢琴都很hi, 前提是音源和功放都要好, 要完美就要烧钱的,起码要花2000万买个别墅改造成音乐厅,再花1000万买装备, 量力而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书架箱低音少了点, 坐在6~8米的位置还行, 我自己弄了小日本的全频喇叭,听小提琴和钢琴都很hi, 前 ...

耳朵也得改造一下,每个人听觉特性也不一样

网友:
怎么没人提电源啊..不要求多.起码地下室放一排蓄电池吧?

网友C:
低频不够是低音盆太小了,打击感差。
一般的有源监听箱不会用太烧的元件,大牛,
但是听起来确实还行,声音准确。
至于音色,不到1W的有源监听味道基本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频不够是低音盆太小了,打击感差。
一般的有源监听箱不会用太烧的元件,大牛,
但是听起来确实还行,声音 ...

你说的1W是一只还是一对?

网友:
我把我的KOSS ProDJ200卖掉后才发现自己喜欢上监听,大馒头实在听不下去……

网友D:
老实说,监听级的器材真不是平常听音乐的好选择。还是用有染色的调教过的hifi器材好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频率校正证书的音箱。

矫正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的以前的还理解是足够低的失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实说,监听级的器材真不是平常听音乐的好选择。还是用有染色的调教过的hifi器材好听 ...

除非把握很好,不然音色还是交给音源。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1W是一只还是一对?

PSI AUDIO ~~~~~~~~~~~~

网友:
监听音箱貌似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还原真实声音效果,肯定不如普通音箱那么讨好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I AUDIO ~~~~~~~~~~~~

我没查到这个牌子的音箱的价格,不过看到Hi-End这个词就不想再查了,1W以内一对还能考虑一下,超过一万一对就算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SI AUDIO ~~~~~~~~~~~~

搭车问下PCM63的DA活动是不是取消了?

网友:
不是一个音箱就解决全部问题,还有功放、音源等一系列的器材配套。
什么马要什么鞍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搭车问下PCM63的DA活动是不是取消了?

没有,只是我一下坑挖得太大,完全出乎意料,各种没办法达到预想目标。
现在差不多都推倒重新来搞,才基本有点能听的感觉,之前有点像11个前锋而不是球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查到这个牌子的音箱的价格,不过看到Hi-End这个词就不想再查了,1W以内一对还能考虑一下,超过一万一 ...

https://s.taobao.com/search?q=PS ... d=tbindexz_2016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