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UT612 手持LCR数字电桥 是否好用?

楼主(2016-03-22):
想弄个来测电容电感,胜利和优利德都有160左右的便宜货,但看评论反应久了不太准。

于是看重这个稍微贵点的UT612,680块,偶尔用一下,不知用过的坛友评价如何?

网友:
优利德的东西一般都是凑活可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一个同惠的,感觉不大好用,花了我1580块

网友:
买完很有可能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买了一个同惠的,感觉不大好用,花了我1580块

我买了一个和你一样的,只不过是10KHz的,我觉得还行

网友:
买同惠台试LCR吧,中低端的

网友:
垃圾,会用得生不如死,有钱买个进口的吧。

楼主:
我靠,太打击人了
我再看看同惠的台式LCR好了

网友:
我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不过可以确实能够会比他们家的万用表略微准一点
不过楼上都是自己花钱买的lcr吗?确定不是公家的?

网友:
同惠的用着还凑活,优利德的谁买谁钱多....

网友:
凑合用也不要买优利德的

楼主:
我查了下同惠tl2812d和th2811d,相差2,300块,考虑哪一个实用。

网友:
侧电容电感 用这个也行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e27b&abbucket=8

网友:
ut612,我一直用着,感觉还行,没啥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感觉也是凑合着用吧
能对器件做个定性比较,定量就不好说准不准了

机器重量较轻、按键手感偏硬和蜂鸣器的声音总体上给人做工不行的感觉
当时买这个完全是因为它是能到 100kHz 的价格比较便宜的

网友B:
不建议入手,做工不好,屏幕对比度非常差(不知道是不是个例),精度倒是够用。
不过送的开尔文线怎么觉得负极是屏蔽呢,没有连到夹头上。

编辑添加:
推荐入手同惠的电桥,或者优高的U822C(说是同惠出去的工程师做的,和TH2822C结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入手,做工不好,屏幕对比度非常差(不知道是不是个例),精度倒是够用。
不过送的开尔文线怎么觉得 ...

决定同惠TH2822d,1100块钱,频率10k就行了。开始考虑台式的,没想到体积太大。

网友:
安捷伦LCR配套的表笔都要六千多。。。

网友:
以前买过胜利的便宜货,不准,非常不准

网友:
TH2830 TH2830L TH2831 TH2832 紧凑型LCR数字电桥

楼主:
最后买了TH2282D,频率10K也够用了,反正我也就是偶尔干点粗活,没必要花多600块钱买100K的TH2282E。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买了TH2282D,频率10K也够用了,反正我也就是偶尔干点粗活,没必要花多600块钱买100K的TH2282E。

你这个好便宜。我看一般的都卖1500左右

网友:
我也买了只同惠的,2822C,感觉一般般。

这东西够用就行了

网友:
楼主英明,我当年买了好几个类似的表,测的一点都不准,后来狠心才买了个同惠的电桥,服役很多年了

网友C: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hlight=%B5%E7%C7%C5

玩仪器,38度那帮人挺有见地的,楼主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8510&highlight=%B5%E7%C7%C5

玩仪器,38度那帮人 ...

当时我也考虑过U822C,但是看一些网友讨论说U822C测试信号电平是0.6Vrms,有些时候不是很适合,而同惠的TH2822D/E 有0.3Vrms,0.6Vrms,1Vrms更方便一些。

对于LCR电桥如何选择,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这次已经买了TH2822D,等以后实在有必要了,再买个台式的。

楼主:
TH2822D已经到手了,含普票1091,测个普通的电容还是很准的

网友:
使用还可以,至于精度也无法验证,一般使用可以应付。主要缺陷就是按键手感不好,还有调整副参数显示按键很是难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TH2822D已经到手了,含普票1091,测个普通的电容还是很准的

我买的好像也是这款,电容和电感大都不需要多高精度,都够用了,稳定耐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