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ptrace 原理圖繪製與PCB layout 3.0推出了

楼主(2016-03-23):
操作非常好上手,遠比Eagle好用多了,也不需要去學太專業肥大像Allegro的軟件,
layout有3D顯示、有自動佈線
http:  //diptrace.com/
下載點:
http:  //diptrace.com/download-diptrace/

300 pin以內 2層板免費使用,但還是跪求3.0

网友:
怎没高手pj呢。

网友:
新出的sn,但是还是有限制,希望神秘的姑凉出现。。。

网友:
搬运一下,自行下载,具体没有测试是否完美使用。
https://mega.nz/#!jdEgjByQ!JeKVF ... 23f24K8WY4omhlii994
password: board4allcz.eu

中文语言包下载地址:http://diptrace.com/language-packs

话说这个软件不知道有没有教程之类的,体积小,但3D库比较大。

网友A:
还是不支持等长之类的需求,不如用新版的KiCa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支持等长之类的需求,不如用新版的KiCad了。

3.0 記得有等長了

楼主:
user name: Для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Key: HW9S-PDTN-T5MA-HPXE
但這只是1000 pins 4layers的序號,而且每次打開軟體都要重新輸入一次,有點麻煩,還是希望有破解版推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支持等长之类的需求,不如用新版的KiCad了。

推挤功能没有倒是明显的硬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 記得有等長了

建议你试一下KiCad,即使不论成本、功能,从易用性、兼容性、开放性等其他角度看,新版的KiCad都好过Diptrace。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挤功能没有倒是明显的硬伤。

Diptrace的定位和Eagle近似,Eagle也没推挤,咱就不好要求Diptrace了嘛,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ptrace的定位和Eagle近似,Eagle也没推挤,咱就不好要求Diptrace了嘛,呵呵…… ...

我是这样想的,等长功能和推挤功能,这2个当中,推挤功能算基础功能吧,是一种比等长功能更需要用到的功能。所以,对于kicad就有推挤功能我就比较有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试一下KiCad,即使不论成本、功能,从易用性、兼容性、开放性等其他角度看,新版的KiCad都好过Dipt ...

剛剛試了一下KiCAD,先不管功能,整個使用介面與反應還有操作完全比不上diptrace,我想我還是會繼續用diptrace,直到他將功能慢慢補全,實在是太直覺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user name: Для некоммерческого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Key: HW9S-PDTN-T5MA-HPXE ...

试了这个注册码,好像输入一次就行了,不用每次都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这个注册码,好像输入一次就行了,不用每次都输啊

我這邊是程式全部關掉在打開就會再問一次...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邊是程式全部關掉在打開就會再問一次... XD

我的关机后第二天打开都是直接进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这样想的,等长功能和推挤功能,这2个当中,推挤功能算基础功能吧,是一种比等长功能更需要用到的功 ...

推挤的算法比等长复杂得多,而且效率靠前的几种算法,不是被Candence和Mentor这样的商业软件申请了专利,就是被KiCad等开源软件附加了条款,后进的小厂商开发不得不绕路,
当前KiCad对比Diptrace的优势,在于易上手、具备必要的高阶功能、开源(兼容广泛)、原生跨平台、免费,能够一直覆盖到较为复杂的BGA的设计,而Diptrace的定位于Eagle相近,难以支持中等密度的BGA设计,当方案的复杂度提高时,难免面对更换开发软件的迫切性,所以选择覆盖面更广的EDA软件等于降低了学习和适应的成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試了一下KiCAD,先不管功能,整個使用介面與反應還有操作完全比不上diptrace,我想我還是會繼續用dip ...

没关系,你用软件,当然是你的选择,不过,说KiCad的反应比不上Diptrace,就是护犊子的借口了,嘿嘿…… KiCad是用C++编写的,而Diptrace是用Pascal编写的,从调用层面和代码效率来说,都不存在你说的可能,除非你没开OpenGL之类的图形加速…… 如果你能番墙,可以去youtube上看看
如果你发帖的本意是推广Diptrace,我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挤的算法比等长复杂得多,而且效率靠前的几种算法,不是被Candence和Mentor这样的商业软件申请了专利, ...

你是从技术实现角度来分析,我是从用户使用角度来讲推挤比等长更需要,因为有的工程师一生接触的都不需要等长,但推挤无论对谁都很有用。你我讲的都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你用软件,当然是你的选择,不过,说KiCad的反应比不上Diptrace,就是护犊子的借口了,嘿嘿……  ...

稍微看了一眼,这diptrace还真是用delphi开发的。。。

网友:
还是觉得cadence工作中用更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3.0 記得有等長了

下载3.0 FREE试用了下,操作体验很好,尤其是手动调整布线时很方便,目前唯一没试出的功能,就是一次只能开一个档案,都要关掉当前的,画新板有时候要开旧档复制某些部分来使用,不知能否同时开启数个档案,若是没这功能,就不好用了,这很奇怪,第一次遇到PCB软件一次只能开启一个档案,或是你有试出如何操作吗 ?

网友:
要复制旧档案要另开一份PCB视窗,如同eagle,但和AD不同,AD可以透过指令列的 "视窗" 来切换,注册码在PCB,SCH都可以用1000pin,但是零件库和3D库的部分无处可输入注册码,都是显示试用版,但没显示剩余天数,不知是否有限制天数否 ?

网友:
这个软件使用起来和AD有哪些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你用软件,当然是你的选择,不过,说KiCad的反应比不上Diptrace,就是护犊子的借口了,嘿嘿……  ...

呵呵,可能我只是快速裝了一下KiCAD,玩了一下,覺得不順手就沒弄了。
基本上這些軟件對我來說只是做小應用時,可以不用求助別人,快速上手,大概會layout的板子會在4 layers/1000 pins以下,並不是要靠它吃飯,公司有專門的人layout。
工作時都是用OrCAD與Allegro,但Allegro我只是用來review layout,要入門真的太花工夫。
本來是有考慮學AD,但考量AD抓得很兇,在公司自學怕會引起麻煩,所以才使用diptrace做為我業餘興趣的工具。

若是有人可以說一下如何避免AD連網傳訊息的話也可以教一下,這樣我大概就會拋棄diptrace,畢竟學一個業界在使用的以後說不定用得著

网友(2018-06-09):
有和谐版就好了,虽然没有推挤避让功,还是比kicad好用。

网友(2018-08-02):
用这软件的3D功能和看Gerber文档比较爽

网友:
PCB里面很少操作,文字基本无法自由移动,铺铜也不人性化

网友:
以前用过这个软件,感觉还不错,但是还是觉得Eagle简单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