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mini花屏坛友有遇到的么?

楼主(2016-03-23):
ipadmini用了刚好两年了,上周玩时息屏后再打开突然花屏了,屏幕上跟一层雾似的还有一道一道的白条!而且是时好时坏!好的很揪心!

网友:
屏幕问题吧,苹果花屏门。自己换省钱,别把触摸拆坏了。

网友A:
mini没试过,但是iPad2曾经有过类似现象,摔了一下,应该是屏幕排线松动了。屏幕出现一道道条纹。

当时网上找到的解决方法是:找一个软的垫子,然后iPad屏幕那面冲着垫子大力拍击N下,有很大几率使排线复位。

我的那台就是这么大力出奇迹救回来的。

不保证mini的结构也是类似,此方法仍然有效。不过没别的辙的话可以考虑先这么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ini没试过,但是iPad2曾经有过类似现象,摔了一下,应该是屏幕排线松动了。屏幕出现一道道条纹。

当时网 ...

2代连接器的问题是有这样的现象,后期几代都换了,不存在什么接触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代连接器的问题是有这样的现象,后期几代都换了,不存在什么接触的问题。 ...

问下高手,这怎么回事?有听过这种现象么?

iphone6触摸屏经常失灵卡住,这几天气温高20几度很少发生,前阵子10来度时候非常频繁,感觉跟温度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下高手,这怎么回事?有听过这种现象么?

iphone6触摸屏经常失灵卡住,这几天气温高20几度很少发生, ...

备份资料刷机看看,注意有没有ID锁。不行就送修,不是零下那种极端天气,不该这样的。

网友:
我的也是,前面买的,再距离保修最后一周出现在和楼主一样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备份资料刷机看看,注意有没有ID锁。不行就送修,不是零下那种极端天气,不该这样的。 ...

刷机,还原设置 这些也试过好几次了,无效,快2年的水货来的,也早过保了。
这手机是一个开车的朋友的,摔过几次,估计摔出问题来了,手机中间弯曲超过1毫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机,还原设置 这些也试过好几次了,无效,快2年的水货来的,也早过保了。
这手机是一个开车的朋友的, ...

那就天气无关,主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没试过,但是iPad2曾经有过类似现象,摔了一下,应该是屏幕排线松动了。屏幕出现一道道条纹。

当时网 ...

一个电子论坛上看到用拍的。。。。。。。我也真是醉了。。。。。。。

网友:
听说这代机器屏幕卖得很好。

网友(2016-11-04):
楼主的花屏解决了没?我的也中招了用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