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keil c51液晶汉字显示BUG的彻解秘籍

楼主(2016-03-23):
从业51开发N多年,虽也转向arm开发,当时手边保留的keil C51 液晶汉字显示BUG的说法及彻底解决办法;
留贴在此,可以永久保留,更可以给后来用的人,避免再犯我们当年走过的弯路;
再遇到k版汉字显示的问题,直接过来,机能看明白问题所在,又能解决问题。

楼主:
Keil C51汉字显示的bug问题
      一、缘起

      这两天改进MCU的液晶显示方法,采用“即编即显”的思路,编写了一个可以直接显示字符串的程序。如程序调用disstr("我是你老爸");液晶屏上就会显示“我是你老爸”。
      二、问题
          但是,花了1天多时间辛辛苦苦改好的程序后,却发现有些汉字显示有问题。比如:
          P1:在第一行显示“实时参数”,第二行显示“工作状态”,实际上“工作状态”却重复显示了,除了在正确的地方显示外,还在“实时参数”后显示了。
          P2:"正"字后若有":",则都显示成乱码。如果后面没有":",则"正"字可正确显示,但是后面却显示了后面的一行字。
          P3:"过"字总显示乱码;
      三、求索

      通过调试发现,上述汉字显示不正常的时候,是因为在字库中找不到匹配的汉字。可是,自建的字库中明明有这些汉字,而且"数","正"字在后面无字符的时候是显示正确的啊!
          问题找了好久,怀疑传参类型不对,汉字查找可能溢出等,反复修改,总是无法解决问题,而且从现象来思考,都不应该是这些问题。
          今日灵光一现:为什么不在传递字符串后显示该字符串的变量值呢?

      经过详细研究,西文字符在传递时应该是ACSII值,一个字节,数值小于128;而汉字传递的是其机内码,分高低2个字节,2个字节都大于127,当然并小于256。
          字符串传递参数值一显示,可不得了。其惊人之处有:

      1."数","正","过"正确显示时其传参值为:0xca00,0xd500,0xb900;而其正确的机内码应该是:0xcafd,0xd5fd,0xb9fd。看来其低位字节被无情忽视。
          2."数","正","过"单独显示正确,但是后面带一个字符或汉字就显示乱码了。如"正:"传参的值为:0xd53a,0x0000;"数
      "传参的值为:0xca20,0x0000。而":"和"
      "的ASCII值恰好是0x3a,0x20,看来这几个汉字是叛变到西文字符中去了,机内码只有一个高位字节了。
          3.将传参值直接赋给汉字显示函数,如"过"用"0xb9,0xfd"是显示不了的,只能用"0xb9,0x00"。
          4.比较发现,显示不正常的"数","正","过"三个字的低位字节都是0xfd,而一直显示正确的"一二"等汉字机内码的低位字节都不是0xfd。
          莫非keil跟0xfd有不共戴天之仇?
      四、解决
          天涯茫茫寻不到,无奈只有上百度。用"keil
      c51的汉字显示问题"一搜就找到组织了,泪奔啊。组织的力量大,很快就给出了让我这等底层开发者劳累辛苦的原因:这是万恶的keil存在的一个臭名昭著的bug!伟大的组织同时无私的提供了答案,而且还不止一种哦。以下是从某同志的blog中摘录:
          “解决方法两个:
           ①下个晓奇工作室出的补丁,自己搜一下。(http://www.xiao-qi.com/mcu/
           ②用十六进制编辑软件如HexEdit打开c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c51.exe位置:Keil安装目录/keil/c51/bin/c51.exe”
          赶紧拿起前辈们提供的武器,向keil 0xfd bug发起猛烈冲锋!……
          待我重新烧录好程序,轻轻的打开电源,液晶屏幕上的一个个汉字显示得整齐而又干净,整个世界清静了…………

虽非本人原创,当时好用是真的。申请加精!
附出处:
本文来自CSDN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csdn.net/willhu2008/archive/2009/08/25/4482487.aspx

楼主:
补充:不是当时好用,是一只好用,从6.x到keil c51 816,818,
954,都好用,我都是多个项目亲测的,真正好用明了。

楼主:
早些年,网络不发达,是走过很多弯路,很多苦头的。

网友:
还好我第一次用Keil μVision2的时候里面有个0xfd补丁

楼主:
终于有同道冒泡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古老了,发帖没意义,03年从汇编切换到C,当时要感谢xiaoqi的补丁,有谁记得

楼主:
在此留贴,备份,防止万一那天要用,忘记或找不到了。希望理解。

网友:
Keil  0xfd补丁,这就是关键字!

网友:
keil 0xfd 大bug,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太古老了。

网友:
恭喜楼主从火星回到地球。
现在BB机还有信号吗?

网友:
前两天在论坛下载的C51 v9.55最新版听说也有这BUG。故意的吧。另外,网上说要补丁A51(用于汇编)、C51、ax51(用于扩展的汇编器)、cx51(用于扩展的编译器)4个.exe文件。

网友:
0xfd补丁,大名鼎鼎啊。

网友:
楼主,转要厚道,有没有发现晓奇的网址也无效了,哈哈。。。这是N年的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0xfd补丁,孤陋寡闻了

楼主:
看全文,手动解决就完全可以啦,链接无效无所谓的。
补丁A51(用于汇编)、C51、ax51(用于扩展的汇编器)、cx51(用于扩展的编译器)4个.exe文件
那个补丁,xiaoqi版,我可能还有有需要也可以一并发上来。
这个其实是手动处理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