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控制器一般选用哪种控制信号

楼主(2016-03-23):
哪位给普及一下,一般电机控制器的输入信号有几种?目前了解有脉冲控制(PWM信号),个别也有采用模拟量输入的。还有其它方式么?

网友:
感觉问的有点太宽泛,总的说下是控制啥的,或者是采样什么的。对象总有个吧。

楼主:
无刷直流。

网友A:
电压/PPM/PWM frequency/PWM Duty/I2C/UART/C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PPM/PWM frequency/PWM Duty/I2C/UART/CAN/

电压也就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B:
一般是PROFIBUS等通信协议,还有就是模拟量控制,PWM一般针对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PROFIBUS等通信协议,还有就是模拟量控制,PWM一般针对步进电机

PROFIBUS是上层协议吧,物理层通信用什么?RS485/422么?还是其它的通讯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FIBUS是上层协议吧,物理层通信用什么?RS485/422么?还是其它的通讯方式。

物理层是高速485,注意高速,能达M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物理层是高速485,注意高速,能达M级

CAN BUS也是M级,也有使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CAN BUS也是M级,也有使用么?

我没有见过,

网友C:
交流异步+永磁同步  我们用的是CAN总线  控制器功率一般在10-100k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异步+永磁同步  我们用的是CAN总线  控制器功率一般在10-100kW

这个是伺服控制器吧。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4477-1-1.html   看看这个。支持多种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4477-1-1.html   看看这个。支持多种接口

这个接口确实够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