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驱动:WiFi模块驱动(esp8266-12f)使用教程-----STM32基于eBox

楼主(2016-03-23):
WiFi目前应用越来越广泛,串口WiFi对于单片机来说是一种比较方便的接入方式,一般使用一组AT命令来做为通信。

但是我一直也没找到一个很完美的驱动,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和一个网友一起写了一套基于eBox的API驱动。欢迎拍砖。

eBox架构下的驱动将AT命令封装为用户及其方便使用的一套API。并撰写了基于API的几个标准网络应用,提供了标准应用的使用例程。降低用户编程难度。

  • 驱动架构

使用eBox串口驱动为基础通信接口,配合系统提供的时基服务,这是系统的基本依赖关系。

  • 驱动整体认识
(一)数据接口层是整个驱动中最复杂的部分:
        1.AT命令发送:使用用户指定的串口发送AT格式消息
        2.AT命令接收:使用一个rx_cmd_buf缓冲区作为AT命令接收缓冲区。在用户发送完一个AT命令后,系统会在TIMEOUT时间内等待AT命令的回复,并根据回复的内容进行返回相应的结果。如果超时没有响应,则退出等待。
        3.异步网络数据的接受:当模块配置好网络连接后,模块接受到网络数据后会第一时间将有效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主机。驱动会通过状态机的控制将数据合理的分配到一个环形缓冲区内。环形缓冲区的大小可以根据需求进行配置。
      * 4.读取网络数据:用户只需在应用层调用相关的read方法即可将数据读出。返回值为其读取数据的长度。(此段为高级应用层部分,放到此处是为了让用户全面的认识数据发送和接受的基本过程)
        注解:AT命令接收和网络数据接收分别建立了缓冲区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降低代码的复杂性。
(二)AT命令层
       这一层主要是实现所有AT命令格式打包发送,用户只需将参数输入即可实现。
(三)API接口层
        此层是为了进一步方便用户的使用,AT命令层由于函数名称比较晦涩,参数过于复杂,不适合用户直接使用。通过此层的打包组合实现特定功能。
网络应用层
API接口功能基本上已经可以满足用户的基本需求,但是用户需要去使用很多API来实现一个特定的功能,所以针对一些常用的网络协议,直接进行API打包组合产生一个特定网络功能,比如UDP,TCP客户端,TCP服务器等功能。
到了这一层用户基本上已经完全脱离了底层复杂性。可以放心的去调试自己的网络数据。
  • 应用示例

驱动好用不好用看看示例代码便可知晓,有不完善的地方欢迎大家提出修改建议。

    1.基本测试,检测WiFi模块是否可用和其版本号

       2.一个UDP的例程,发送一个UDP数据包。接收UDP数据并将其输出到串口上

       3.TCP客户端

                TCP的使用方法和UDP的方法几乎完全一样。详细内容请参考源代码。

到此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基本了解了驱动的基本情况,可能有部分网友会觉得这么封装下来性能如何?我只能说,性能肯定不如你自己去写好一个AT命令用串口直接发出去高。更没有汇编效率高。但是会尽可能的优化部分高频率使用的函数以提高性能。

多说两句:

eBox目前已经更新了很多功能,也有了更好的兼容性,很多网友给我了一些自己写的驱动。eBox的发展离不开大家的共同努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刚刚忘了上传附件了~~~

网友A:
这个模块功耗大吗?

网友B:
ESP8266这个模块工作发送电流近200MA 但是睡眠功耗还是很低的,现在已经用得非常广泛了,我们公司现在模块 成品都有在大量出货

网友C:
有透传数据的协议部分?

网友D:
去楼主网店搞个开发板来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块功耗大吗?

功耗还是蛮大的。低功耗肯定不能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8266这个模块工作发送电流近200MA 但是睡眠功耗还是很低的,现在已经用得非常广泛了,我们公司现在模块  ...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透传数据的协议部分?

透传的目前还没完善,但是架构里面已经考虑了,是可以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楼主网店搞个开发板来玩玩。

多谢支持!

网友E:
谢谢分享 需要就过来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需要就过来买

多谢支持!

网友F:
买了两块还没驱动起来,谢谢楼主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了两块还没驱动起来,谢谢楼主资料

用我这个驱动很容易就搞定了

网友:
帮忙顶一下

楼主:
需要大家一起投入开发进来,才能出更多的好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需要大家一起投入开发进来,才能出更多的好东西

众人拾柴火焰高,嵌入式开发的重复劳动太多了,搞一个用的人越多越好用的生态是个好主意,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众人拾柴火焰高,嵌入式开发的重复劳动太多了,搞一个用的人越多越好用的生态是个好主意,支持楼主 ...

构建一个生态系统很重要,要不然开发永远是搬砖

网友H:
怎么不用spi呢,用串口和esp8266通信多慢啊 如果外设本身也是串口,比如stm32 5个串口都用 ,上链也是串口 就不合适了吧
ESP8266 有SP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不用spi呢,用串口和esp8266通信多慢啊 如果外设本身也是串口,比如stm32 5个串口都用 ,上链也是串口  ...

多谢提醒!回头我试试

网友(2018-12-18):
这个是阻塞的吗。发完AT一直等待OK返回才继续往下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