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RS422通讯死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6-03-23):
如图是一个USB转RS422,RS232的转换电路(同一时间只有一路在工作),电路在正常使用中是可以没有问题的,
现在的问题是当电路在波特率9200的频率下联系工作9个小时(一直收数据)电脑串口就会崩溃,必须要重新插拔
USB线才能使用,而且如果频率越高串口崩溃的时间越短,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这个估计10,8,9是电脑端,底层驱动设计的问题。

网友A:
驱动写的功夫差些,熬一阵就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写的功夫差些,熬一阵就好的。

同意您的观点,但是如果频率高的也会司机死机,我查过芯片资料,常用的U转串,和422,485等常用芯片的频率都能达到2M以上可是使用的时候频率到300K就会死机,怎么会差那么多

网友:
芯片核心驱动不完善!

网友:
小批量数据,低波特率,应该可行!

网友:
采用 轮询应答方式,接收冲突

网友:
9200 这种波特率 确实误码率高,换个别的哪?
再说不一定是硬件问题,可能是pc端驱动问题,数据量太大处理异常,内存溢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