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OX3032A和谐包

楼主(2016-03-23):
最近坛友问我和谐的事,干脆打包上来,方便...祝好运
说明:这个包用于3000系列,但不担保出任何问题。解压到U盘根目录即可

网友:
very very thanks!
我先测试先!!!
再次感谢!

网友:
下载附件,直接解压到U盘,fat和fat32都试过,屏幕直接死在安捷伦科技(当然是E文),边上按键等一直闪着循环,等了5分钟都是如此。晕!
照片是示波器版本!

thanks!

网友:
和楼上一样,只是我的没有锁死,过来2-3分钟会重启。

楼主:
压缩包里的网址去看看(E文),可能是infiniivisionLauncher.exe命令行有问题(62#\usb\或是254#\usb,再或者其它,不记得了...注意下带宽参数)。和谐教程也在包里

编辑原因:压缩包上传失败。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