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强电的(市电AC220V),除了用示波器外,还有更好的方法...

楼主(2016-03-23):
测量强电的波形(市电AC220V),除了用示波器外,还有更好的东西吗?

网友:
除了示波器可以显示波形其他的仪器可以吗?

网友:
谁都不要跟我争了:1元的电笔

网友:
有个老电工直接就手摸,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两端短起来,跳闸了就是有电。

网友:
环形电流表

网友:
频谱分析仪呗,只要你看的习惯。

网友:
用导线短接看看,有火花就是有电

网友:
你自己的手。
你另一只手的抖动幅度与电压强弱相关,但不是正相关,是随机相关。

网友:
楼上的又在调侃楼主了,如果只用测电压就万用表,要不就用谐波分析仪

网友:
电能质量分析仪

网友:
脑筋急转弯吗?我也来!
还可以使用模拟前端+数据采集卡+上位机软件

网友:
接个灯泡,看亮度

网友:
谐波分析仪

网友A:
没敢用示波器测过AC220V的电.
误测过一次阻容降压取电,立马有烟,用的是安捷伦十多年前的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敢用示波器测过AC220V的电.
误测过一次阻容降压取电,立马有烟,用的是安捷伦十多年前的示波器. ...

你是把示波器的探头的共地端也接入了220V电路吧?好像会烧示波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示波器的探头的共地端也接入了220V电路吧?好像会烧示波器的

探头地接PCB板的地,
点测试点量.
但是,阻容降压取电本身就没有隔离,所以..............
至于楼主说用示波器测AC220V,若不是隔离探头,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测的.
也许,示波器电源与AC220V不是同一个呢,谁知道.

网友:
测强电波形干啥,是不是搞个隔离变压器测安全些呢?

网友:
用舌头舔舔,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看电池有电没电的

网友:
楼主如果不用隔离探头用示波器直接测220直接烟花。

网友:
接个音响系统,找个高烧的人帮你听。

网友:
电能质量分析仪,带实时波形显示。

网友:
示波器搞个高压探头就行了

网友:
示波器+高压探头模块,也许是有专用电能测量的设备

网友:
普通X10的探头直接测试220V是可以的,把示波器的电源线插头的接地片去掉不用就可以了.
不过,与地相连示波器金属外露件就带强电了,不碰到就是安全的.
亲测X10的探头直接测220V强电的.

千万记得,钳子夹地线,探针是火线。
!!!!不过不建议测。很容易损坏

我测试的时候发现,偶尔探针和板之间有火花,不知道为什么,没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探头地接PCB板的地,
点测试点量.
但是,阻容降压取电本身就没有隔离,所以..............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Gfy2Vewe96OX7EwHcKm

周立功的这篇技术文档讲的非常到位!建议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