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调的过零检测在有ADC的MCU里面可以不用比较器不?

楼主(2016-03-23):
  小弟才接触电调不久,还处于学习阶段。想问问各位大神,在无感电调里面的反电动势检测中,A,B,C三相和中点的电动势全部接入ADC中,由ADC得出的结果来判定过零的时间和用比较器来判断哪种要好一点?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吗?

网友A:
两种都可以。

ADC方式是数字方式计算过零点,比较费时间,但可以有很多独特的用处。
比较器方式是模拟方式计算过零点,速度快,适合航模类高速应用。

当然,你用牛逼的单片机,里面的ADC采样速度快,计算性能也猛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ADC。
做一般家用,工业风机,用8位单片机里面的AD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都可以。

ADC方式是数字方式计算过零点,比较费时间,但可以有很多独特的用处。

多谢大神,一针见血,已经开板准备战斗了

网友(2016-07-20):
不知道楼主做出来没?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