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 阶段播声音求教

楼主(2016-03-23):
手机开机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有logo显示,同时会有声音出来,这个时候应该是在uboot阶段,uboot阶段出logo可以实现,但uboot阶段出声音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这个时候所有总线应该都还没起来吧?请知道的大虾指导一下其中原理,谢谢!

网友A:
uboot能驱动显示屏,网卡,为什么不能驱动声卡

网友B:
确认是uBOOT播放的?不是什么别的boot

网友:
你的声音是蜂鸣器还是声卡播放的音频文件?

网友C:
如果是蜂鸣器就直接改变I/O电平,如果是音频文件的话那必须要有文件系统保存你的音频文件然后用UBOOT命令去播放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蜂鸣器就直接改变I/O电平,如果是音频文件的话那必须要有文件系统保存你的音频文件然后用UBOOT命令去 ...

如果只是改IO电平,哪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手机的开机声好像也不是单音节的,是有音调变化的啊,难道是用不同的频率去驱动IO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认是uBOOT播放的?不是什么别的boot

应该是Uboot吧,安卓手机开机的时候,安卓系统还没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boot能驱动显示屏,网卡,为什么不能驱动声卡

哪问问大虾,uboot下声卡驱动应该怎么入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问问大虾,uboot下声卡驱动应该怎么入手?

其实就是单片机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改IO电平,哪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手机的开机声好像也不是单音节的,是有音调变化的啊,难道是用不 ...

你用的讯为的44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讯为的4412?

不是,只是看着手机开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现象,自己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看着手机开机的时候,都有这么一个现象,自己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已 ...

应该不是u-boot播出来的,内核起来然后挂载文件系统开始播放“进入wo的世界”,接着再启动安卓的服务,u-boot、内核启动很快。只是个人猜测

网友D:
声音是linux启动后播放的

网友E:
在进入linux内核阶段播放声音的。

网友:
想起N年前买了联通定制版的MoTo Defy手机,一开机就吊丧式的声音:沃的世界。。。

三更半夜要是reboot,真TMD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是linux启动后播放的

确定是内核起来之后播放的?linux 的内核能这么快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进入linux内核阶段播放声音的。

哪就是驱动播放声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