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合适虚拟示波器或是数据采集仪

楼主(2016-03-23):
项目要求,在单片机上面做算法比较慢。
想用个数据采集系统将信号采集到电脑上,进行算法处理后,再移植到单片机。
要求。
1.有效分辨率,在12bit,最好是16bit以上。
2.采样率20Mhz
3.通道4通道最好。
4.有开发的SDK,能够很容易进行二次开发,将实时采样到电脑的数据进行处理。
目前选型的有PicoScope 4424。
求各位大神介绍几个品牌或是几个型号。

网友:
Analog Discovery
16bitADC
100MHz ADC
2CH
SDK
自带软件可录数据

网友:
可以买用板卡   楼主的要求  不高  大部分都可以满足的

网友A:
NI或者其他的专业设备,配备驱动,数据分析可以用matlab

网友:
引用 网友A:
NI或者其他的专业设备,配备驱动,数据分析可以用matlab

正解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