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短路片清理数据问题,如何解释一下?

楼主(2016-03-24):
主板电池附近有一个CMOS短路跳线,分别是ABC三个点,通常的时候BC是通过跳线帽短接的,清除BIOS密码可以通过AB短接实现,这是何原理?现在我的主板短接AB居然能开机,点那个POWER GOOD信号线却不开机,何解?

网友A:
B 是cmos芯片接电池的管脚, C是电池+ A是GND ;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只是内部RTC不走了,cmos是flash工艺,当然可以被主板读取!---活雷锋!

楼主:
楼上的没有解决主要问题,为何AB短接能当POWER GOOD相信使?也就是AB短接能开机,这事件如何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是cmos芯片接电池的管脚, C是电池+ A是GND ;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只是内部RTC不走了,cmos是flash工艺, ...

ccc  ccc 又出新问题,短接BC的话,开机按钮点不开机器,断开ABC,开机按钮能开机,只是BIOS没有供电了,设置信息不能保存,但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