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极路由1S 加个 USB 口外接移动硬盘

楼主(2016-03-24):
极路由1S 原来没 USB Host 接口, 只有极2以上才有, 拆开后发现极路由1S 竟然的预留 USB Host 接口.

不管怎么才焊个 USB 上去先.

先测试一下发现竟然可以直接认到 1T 在硬盘, 这下好玩了.

然后把外壳的孔也开了, 有点手滑开孔开伤了.

拿油性笔修一下.

装机后

大功告成.
可以使用迅雷插件远程下载了.
如果觉得不错, 欢迎打赏.

网友A:
啥?你把供电接上后加个USB就可以工作了?如此好玩,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你把供电接上后加个USB就可以工作了?如此好玩,我也试试

是的, 直接焊上 USB, 加上供电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一直想买一个这样的, 不知道这种可以远程管理的,安全性好吗? 有没有什么后门。

网友B:
怎么远程下载?兄弟?

网友C:
你的这个挂U盘速度可达10MB/S以上吗?
我是速度只有2MB/S左右。

网友:
有专门的AP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这个挂U盘速度可达10MB/S以上吗?
我是速度只有2MB/S左右。

我挂的是移动硬盘, 还没有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远程下载?兄弟?

使用极路由的迅雷插件就可以直接远程下载.

网友:
极路由器番抢插件好用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挂的是移动硬盘, 还没有测试过.

刚刚说错了,我就是挂的移动硬盘

网友D:
只用路由器5V电源带的动移动硬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刚说错了,我就是挂的移动硬盘

无线连接 3.5M/s, 有线连接 6.8M/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路由器5V电源带的动移动硬盘吗?

亲测, 可以带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线连接 3.5M/s, 有线连接 6.8M/s.

很慢啊,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慢啊,基本没有实用价值

先将就着.
想要快得上千兆网络了.

网友E:
不是说铝合金外壳吗?你怎么开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用路由器5V电源带的动移动硬盘吗?

我错了, 刚刚使用的 极2 的电源可以带动, 回到家用极1S 的电源结果歇菜了, 一看极1S 的电源是 5V1A 的, 需要换一个 2A 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说铝合金外壳吗?你怎么开的孔?

用手电钻开孔, 孔的确比较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