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嘉立创 L型槽孔要怎么画?

楼主(2016-03-24):
如上图这样用两个槽孔拼接成一个L形槽孔有没有问题?
如果不能这样画,请问应该怎么画?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protel 软件keepoutlayer层

网友:
要带焊盘的话。。KEEPOUT 层  只是机械转孔  不可以焊锡。

要不楼主试试 两个焊盘 拼起来?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直接画个圆孔,反正焊接后没区别,还方便生产…有防呆设计的需求当我没说

网友:
两个椭圆焊盘,90°对角叠放,就出了楼主效果,是可以被加工的,嘉立创应该是有这样的能力的。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4141-1-1.html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个,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刚好看到这个,希望对你有用……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TMzMDk1NXw1NjQ0MTQ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