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29,R32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3-24):
R29,R3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分压是吗?

网友:
前级不画不能确定作用

网友:
就画个下半身的,应该TJJTDS

前级没有隔直流电容,不足以认定是偏置

网友:
如果是做偏置这阻值也太小了把

网友:
也只是看起来像偏置而已吧

楼主:
谢谢大家,应该是偏置的作用,因为运放是单电源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