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舵机(AX-12 RX -28 MX-64 ) 数据手册集

楼主(2016-03-24):
  数字舵机(AX-12 RX -28  MX-64  ) 数据手册集  。但是最近在要开始一个双足玩具机器人的开发,器人高度在 30cm 以内,16个关节,希望有好心的吧友能推荐几款便宜一点的,又适合做双足机器人关节的舵机

网友:
官网的技术支持网页,所有型号都有
http://support.robotis.com/en/te ... #product_manual.htm
-------------------
30cm似乎矮了一点,不适合用那么大的舵机    有头的话一般都50cm

网友A:
Rx-28是旧款了,现在用MX-28。
其实Dynamixel也就那样,用過一批MX-64,里面有一个齿很容易断,搞到后来要全部拆出来,拿去激光焊接重新加固。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两位的解答 ,现在加上附件的链接。发帖的时候没加上去链接    pan.baidu.com/s/1dEAHXdR      密码  gvs7 (没有发发URL链接 的权限 将网址前加 http   即可)

网友(2016-04-27):
我公司开发的17自由度机器人,舵机是自己开发的成本只有外购的4分之一。你如果想搞机器人,没有自己的舵机,成本是很高的。

网友:
纯图形化编程,比优必选的Alpha 1S先进得多。

楼主:
多谢楼上指点

网友B(2017-05-16):
引用 网友A:
Rx-28是旧款了,现在用MX-28。
其实Dynamixel也就那样,用過一批MX-64,里面有一个齿很容易断,搞到后来要 ...

請教下 哪個齒容易斷 因為 我正買了一批 斷了如何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教下 哪個齒容易斷 因為 我正買了一批 斷了如何修

里面那个双连齿打滑,即中间小齿与大齿连接处打滑。后来全部拆开,拿出去激光点焊加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个双连齿打滑,即中间小齿与大齿连接处打滑。后来全部拆开,拿出去激光点焊加固。 ...

OK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