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multisim仿真运放电路输出总噪声

楼主(2016-03-24):
各位大神,我在用multisim12 对用运放搭建的简单放大电路进行输出总噪声分析。电路图如下所示。ADA4096的电压噪声谱密度是27nv/根号Hz。不知道该如何用multisim12进行噪声分析。我按照使用说明上的步骤操作,计算出来的噪声和仿真出来的噪声相差很大。求教该如何利用multisim对运放电路进行噪声分析?

网友A:
感觉Multisim不是很适合做噪声分析,也可能是我对这个软件理解不够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Multisim不是很适合做噪声分析,也可能是我对这个软件理解不够深 ...

也有别人也这么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些做噪声分析计算的好的软件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别人也这么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哪些做噪声分析计算的好的软件推荐 ...

Saber,Pspice 我自己用的也不熟练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ber,Pspice 我自己用的也不熟练

谢谢,我也打算去用一用别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