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芯片输出波形不对啊

楼主(2016-03-25):
最近在学无刷电机驱动,自己焊了板子,参照网上电路的,驱动芯片是IR2136

然而,mos一上电老是烧,现在mos 管没接电源,测了驱动芯片IR2136输出端的波形

下面图分别是第一、第二、第三相的上下管波形
PWM频率20K 占空比30%

第二张图的波形好像是正常的?
其余的,波形好怪啊,是电容还是二极管的问题吗?

无刷电机新手

网友A:
驱动有问题,上下管同时开,直通了一般都会烧。
你把驱动电路发上来,才好分析讨论哪里有问题。

楼主:
上面是驱动电路,上面波形是驱动芯片输出的PWM

编辑原因:增加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有问题,上下管同时开,直通了一般都会烧。
你把驱动电路发上来,才好分析讨论哪里有问题。 ...

你好,驱动电路看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驱动电路看楼下。

驱动芯片的输入PWM信号有没有问题?
一般调试要先确保驱动没问题了,再接电机加功率电,不然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芯片的输入PWM信号有没有问题?
一般调试要先确保驱动没问题了,再接电机加功率电,不然容易出问题。 ...

驱动芯片的输入PWM没问题,LZ层那的图,是芯片的PWM输出波形,你看那波形,按理,三张图上的波形都得一样的

而测出的是图片上那样,第一还是第二张图才是对的?第三张,完全不对,电平那么高,上下桥的mos肯定导通了

第一张图的上桥,蓝色波形,逐渐下降,是电容放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驱动芯片的输入PWM没问题,LZ层那的图,是芯片的PWM输出波形,你看那波形,按理,三张图上的波形都得一样 ...

只有第二张才对,第一,三张,蓝色波形驱动信号都没降到零。
第二张正确也说明你的驱动电阻取值没问题,开通关断速度没有过慢。如果原理图是对的,你再检查检查硬件电路是不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第二张才对,第一,三张,蓝色波形驱动信号都没降到零。
第二张正确也说明你的驱动电阻取值没问题, ...

是电路问题,现在好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