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HM07M1演示例程电机不转动

楼主(2016-03-25):
我将【X-CUBE-SPN7】里的F302R8的Example文件.bin通过拖拽的方式下载到ST-LINK虚拟出的U盘中,跳线使用FOC,外加12V电源,电机不运转。
现象:按下蓝色键,驱动板的指示灯D11会闪一下,同时电机抖一下。再按蓝色键,会再抖一下。始终无法连续转起来。
究竟是什么原因?

另外问一下:FOC算法能否用在BLDC?我们项目需求驱动有感BLDC,如果FOC能够驱动BLDC,我也可以用FOC控制,毕竟不用自己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芯片过流保护了,,,电机转不起来,你要看一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否超过驱动芯片的保护电流。。。

网友A:
JP1 JP2要去掉,J5 J6要跳到1SH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 JP2要去掉,J5 J6要跳到1SH上面

果然是可以的哦!
原来自带的电机不能用FOC驱动,只能用6步法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1 JP2要去掉,J5 J6要跳到1SH上面

http://www.21ic.com/eva/MCU/201601/658578.htm
但是这个文章里说的,确实是可以用FOC驱动的哦~~~
也就是JP1 JP2不去掉,J5 J6跳到3SH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www.21ic.com/eva/MCU/201601/658578.htm
但是这个文章里说的,确实是可以用FOC驱动的哦~~~
也就 ...

你的这个不能用的接法是对应FOC的接法,需要用另外的固件,你可以直接去Workbench的目录下去找对应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不能用的接法是对应FOC的接法,需要用另外的固件,你可以直接去Workbench的目录下去找对应的软件 ...

JP1 JP2不去掉,J5 J6跳到3SH,我用WorkBench带的固件(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FOC SDK\STM32 PMSM FOC LIBv4.2\Web\Project\MDK-ARM)烧录到板子上,用Workbench启动电机,一直在过流。
这板子好难玩……

网友:
你在workbench上电机选的不对也会导致无故过流

网友B:
问一下,这个套件大概多少钱?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套件在哪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这个套件大概多少钱?

270元,邮费不知道,助理帮买的,下单后大概一星期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套件在哪买的

贸泽买的,淘宝应该也能拿到吧: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i2XqlSSO7kXCaIic%3d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3783039880

网友(2016-07-22):
引用 楼主:
JP1 JP2不去掉,J5 J6跳到3SH,我用WorkBench带的固件(C:\Program Files (x86)\STMicroelectronics\FOC  ...

请问板子和workbench怎么连的,要另外加串口吗,串口怎么连啊,还是直接连接USB?,能给一下帮助吗,我能烧程序进去,但是连接不了workben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