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讨论下JLC板子的合格率,大家统计下

楼主(2016-03-25):
JLC 下单时有选择是否全部测试,大家怎么看?

以前在别家生产的时候,一定要求全部测试的,否则总会有一大堆废品,人工修理又不合算;

转到JLC,发现即便是选择全部测试,结果到来的板子 也是很少带×的( 做板时,一般要求2X2拼版,别的厂家如果有问题,不会4块板都扔的,会打个×,仍算3块),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JLC的质量控制比较好,从概率上可以去除全面测试?

大家根据板子的情况,汇总下情况,讨论下,一致对这个事弄不明白;

是小批量,不是样板,样板肯定是全测试的.

当然,板子最多几元钱,扔一块就扔一块,但是贴好器件再扔就心疼了;另外 测试也是生产中最占时间的一环,省去不仅是钱,还可以省时间;

网友:
其实设计的时候就留好余量很重要, 比如JLC可以做到6-6, 那么你做10-10的板子出问题的机会就会小很多。

网友A:
我不喜欢说我们大,省得说我们自卖自夸,很多网友说,批量要放到大厂做,好像嘉立创是小小小的小厂,
而事实不然:如果单纯从产能上去比,强调一下产能上去比, 不能从产值上去比,  嘉立创排全国前20强, 一点问题也没有,
从效率上来比,全自动化设计, 嘉立创做为后来者比那些老前辈的电路板工厂更有优势,就像全自动在线AOI进行检测,省人不说,比传统AOI更少了人工操作, 全自动线, 大规模的统一进中上等原材料,这些都是品质的一个保障,不然不全测,抽测也保证98%以上的直通率,不能光靠吹出来的

网友:
我们在嘉立创做过很多次板子,98%肯定可以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说我们大,省得说我们自卖自夸,很多网友说,批量要放到大厂做,好像嘉立创是小小小的小厂,
而事实不然 ...

这个是,去年转到JLC,确实发现打X的极少,这是事实
另也发现JLC测试板子在日程中确实占一个比较大的时间,看是否可以省掉

98%只是一个保证的比例,但是是不是实际可能比这个高?
实际生产中1000块,98% 就意味着20块不合格,这个肯定不行;
实际操作中,我们布线一般选择7mil以上,过孔也稍大, 实际生产中,直观感觉,实际的应该比98%高,如果能达到99.5% ,完全可能省去那个费事的测试

网友:
按我做板子的经历看,只要不是那种不得已设计的PCB可制造性比较糟糕的板子,普遍能多发一块出来。画的比较糟糕的,可能就是正好5或者10块了。
PS:可制造性比较糟糕不是说过孔小于12/24mil和走线小于6/6mil这类的,而是类似铜少包围铜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在嘉立创做板子,别把指标做到极限,10mil线,15mil孔成功率还是不错的,再低建议选择全电侧吧。

网友:
从做过的板算,99%以上,不再烦恼

网友:
嘉立创搞PCB确实搞得相当不错,这个是搞得我心服口服的!
就是商城那个老板说上妹子照片的,最后得了很多差评,真的给电工们造成很不好的赶脚。
编辑,加了几个动词和形容词。搞 ,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