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只能烧RAM不能烧FLASH?

楼主(2016-03-25):
最近自制了TI f28335最小系统板,烧录利用XDS100v2 USB器件,发现可以烧RAM,却不能烧Flash,想问有没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附上电路图。

网友:
FLASH不会加密了吧?还有,换个其他的仿真器烧写Flash试试,确认一下是板/DSP的问题,还是烧写工具的问题。

楼主:
您好~我是有用同一个烧录器烧市面上做好的板子是ok的,但我的就是无法

网友:
会不会是你的连线导致DSP在寻找片外FLASH?
注:我没玩过DSP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是有用同一个烧录器烧市面上做好的板子是ok的,但我的就是无法

可能是你板子有问题,可以使用其他的烧写器来烧你的板子试试? 另外也可以用C2PROG软件来试试能不能烧写。

网友A:
100% 是可以烧写的,串口、仿真器都可以烧写 你说的不能烧是什么现象?

网友:
换cmd文件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 是可以烧写的,串口、仿真器都可以烧写 你说的不能烧是什么现象?

是在CCS6里面显示无法将程式载入Flash

楼主:
其实我是用ccs6烧写的,没有试过换cmd文件,但烧写市面上板子好像不用换,这合理吗?

网友:
cmd配置文件分RAM和FLASH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用ccs6烧写的,没有试过换cmd文件,但烧写市面上板子好像不用换,这合理吗? ...

肯定要换啊亲,RAM.cmd和Flash.cmd要至少选一个的,还有加另外一个non BIOS.cmd,具体名字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要换啊亲,RAM.cmd和Flash.cmd要至少选一个的,还有加另外一个non BIOS.cmd,具体名字忘记了。 ...

这我可以理解,我看市售的那块控制板有接一个FM25CL64-S/24C02晶片,这样跟我自制的驱动板不能烧Flash是否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可以理解,我看市售的那块控制板有接一个FM25CL64-S/24C02晶片,这样跟我自制的驱动板不能烧Flash是 ...

应该没有关系吧~

楼主:
我看了一下市面上的那块电路板,发现在XA12~15并没有接拨动开关,也没接任和器件,貌似与这有关,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大大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怎么可能,先看看你的CMD文件地址定义

网友:
看看cmd文件设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