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盘只有很小的缝要不要紧啊?

楼主(2016-03-25):
刚从allergro里导出gebber文件,发现热风焊盘只有很小的缝,缩小了都看不到,放很大才能看到。顶层和电源层(正片)里的插件、贴片焊盘和过孔都是这样的。生产上会不会有问题?

像这样的小缝,生产上是被忽略掉了,还是按最小工艺要求来做?

网友:
为什么要做热风焊盘?

网友:
间距太小了吧,做这么小还有隔热的意义吗?

楼主:
我也不知道怎么这么小啊。有些还是allegro自带的封装。

网友:
这么小肯定做不出来的,这是PCB的设计规则问题,不是封装的问题。
Setup--Constraints--Spaceing--Hole   更改默认的Hole To Shape间距

楼主:
谢谢elecfun的提示!我尝试修改same net spacing的shape to all,原来的值是0.00mm,改成0.3mm就好了。

网友A:
安全距离:

多层板内层走线、铜箔的隔离钻孔≥0.3mm(12mil)。建议元器件接地脚采用隔热盘,走线、铜箔距离钻孔应在0.3mm以上;外层走线、铜箔距板边≥0.2mm(8mil),金手指位置内层不留铜箔,避免铜皮外露导致短路。
文字上PAD\SMT的处理:字符层不允许上焊盘,字符离焊盘的距离≥0.18mm(7mi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全距离:

多层板内层走线、铜箔的隔离钻孔≥0.3mm(12mil)。建议元器件接地脚采用隔热盘,走线、铜箔距 ...

同网络铜箔间距太小的话,这缝隙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网络铜箔间距太小的话,这缝隙还有吗?

上面说的是最小,您可以帮往宽些的方向帮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