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做的板子焊盘过小问题

楼主(2016-03-25):
有一种板样品时焊盘过孔大小正常,元件能插进去,小批量返单加工的焊盘过孔偏小,导致元件插不进去,并且14年同样的板子小批量加工的焊盘过孔大小都正常,元件也能插进去,嘉立创能解释下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客说:我的管脚是0.7mm  我的pad也是0.7mm  上次能进去,这次不能进去,他说这次用针规测了,现在的孔只有0.65mm
我说:公差,允许范围是+-0.08
客说:我操,公差还能每次不一样啊
我说:如果公差是一样的还能叫公差么?
一个会用针规的人,还能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只能无语

所以楼主你得先肯定,如果是pad的话,在不在0.08的范围 如果不在,这是品质问题,如果在,这是公差的问题,就是设计上的问题

网友:
设计问题,画焊盘孔的时候要留余量

楼主:
这个肯定是留有余量的,以前确实没注意嘉立创正负公差问题,因为以前在其它家做的孔都是正公差,就是说如果标0.7mm的孔做出来只会比0.7mm大。但同样的孔在嘉立创做了七八年了,次数也有上百次了,一直都可以,能装下,这次就突然不行了。下周找个游标卡尺去卡卡

网友:
服了,公差与配合都不知道……那还是用锤子吧

网友:
挺好 学习了 我觉得有时候也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