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项目供电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6-03-25):
遇到一个项目,有好多外设设备需要插到我的所做的东西上,需要供电和通信,有 双星定位器,激光测距传感器,倾角传感器,外设的电源供电都是9到36V,我要做的设备也是9到36V供电,这样 这些外设接到我的设备上,我的电源给外设供电需要稳压呢还是直接接我的设备电源呢?这个设备是用在货车上。如果直接接到我的设备电源上会不会出现不稳定的因素呢? 外设和我的设备是通过232或者485通信的。  请做过汽车电子的大侠们指导下!

网友A:
车上必须考虑尖脉冲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加TVS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必须考虑尖脉冲影响,最简单的办法是加TVS管子。

您说的是电源输入端吗?

网友:
话说LZ我刚从你店铺买了点传感器

这么多供电设备直连就行

网友:
换做我,我会做个基本电压限定,大功率TVS+DCDC,初步降压后给其它子板供过去,子板自带线性稳压器调整到合适的电压。满足限压、效率、纹波

网友:
要看出了问题客户抱怨的对象。板子和外设的关系就象Windows和WPS。WPS运行不正常,客户抱怨Windows,你就得迁就外设,考虑种种可能出问题的情况,并给出解决方案,例如外设电源短路,等等。另外一种情况,客户不说Windows的问题,就说WPS设计得太差,那就给出对外设的要求就行。国内汽车行业,能做到Windows那种地位的,就Bosch等牛X国际知名供应商,你WPS地位的可能性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