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O口发送脉冲给步进电机控制器 电流问题

楼主(2016-03-25):
STM32F1通过三个IO口(使能  方向  脉冲)接到THB7128芯片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上,驱动器的脉冲端口输入电流是否有要求?用STM32F1控制四五个这样的驱动器是否可行?1.8度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啊。
因为你没给出脉冲频率的要求。
另外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发脉冲,要有加速和-匀速-减速的过程,一个stm32芯片计算能力有限。
管脚电流不够,可以加74XXX系列缓冲或uln2003做缓冲。

网友:
如果是成品的步进驱动器,那一般都有光耦做隔离,然后STM32对面就是一个发光LED,剩下的电流电压参数你说呢?

网友(2016-12-05):
一般是要用一个74系列的OC门驱动一下。

网友(2017-09-05):
我看到的量产图纸也是有个驱动器uln2003,这个料是反向的,给高出低,只是驱动能力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