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不可以设置将线印层与焊盘重叠部分输出geber时去掉

楼主(2016-03-25):
板子上个别元件的丝印叠在焊盘上面了,开始以为输出geber时丝印层会自动截掉重叠部分,试了一下不行。这样生产会有问题吧?有哪可以设置吗?不行的话只有改封装了。

网友:
PCB工厂加工之前会把重叠的丝印去掉

楼主:
那就太好了。我想这样常见的问题应该有简单方法的,有工厂代劳就省事了。

楼主:
看了jlc的下单要求:“字符不允许上焊盘,字符距离焊盘需不小于7mill”。还是自己改封装保险一此。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一些封装也把丝印画到焊盘上,是插件的封装,反正丝印是否印在焊盘不影响我焊接。
实际制版来看,一些小厂是直接把丝印弄在焊盘上,稍微知名一些厂商都在生产过程处理了,焊盘上没有丝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