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os驱动电磁铁驱动求助

楼主(2016-03-26):
需求:需要驱动48V 4A电磁铁。开关频率:1s钟不超过8次。同时开关不超过5路。
当前设计的为N 沟通MOS管驱动电路。需要隔离我的一块板上有40路此类电路。因为是共48V,顾在48V供电端加入两个200uF/100V铝解电容

求指出更合理的电路!!

网友A:
需要注意2点:
1.MOS管属于电压驱动原件,驱动电压需要10--12V左右。
2.电磁铁属于感性负载,必须在电感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
把握住以上两点,驱动MOS管不会有太大问题。

网友B:
首先 单片机端和 高压端进行完全隔离

电源采用隔离dcdc降压 。驱动采用光耦或者继电器隔离。 不做这些处理的话 很可能会各种干扰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2点:
1.MOS管属于电压驱动原件,驱动电压需要10--12V左右。
2.电磁铁属于感性负载,必须在电感两 ...

我上面用了光藕隔离,怎么样?
和你现在给我的图纸效果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 单片机端和 高压端进行完全隔离

电源采用隔离dcdc降压 。驱动采用光耦或者继电器隔离。 不做这些处理 ...

已经用了金升阳DC-DC隔离,现在在考量当前接线方式稳定性!!

网友C:
1s钟不超过8次?
我估计这速度有点悬,MOS管响应的过来,但是电磁铁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面用了光藕隔离,怎么样?
和你现在给我的图纸效果是一样的吗?

使用专用驱动光耦:TLP701来进行驱动,电路最简单,成本略高。

光耦前级用244,245就可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专用驱动光耦:TLP701来进行驱动,电路最简单,成本略高。

光耦前级用244,245就可以啦 ...

想用光耦,一个817,两毛来钱就行了,一秒另说8次,800次都够了。

网友D:
用5v驱动mos就可以了。加个电感,电容,妥妥的。

网友E:
如果是我,我还会在电磁铁那里并一个RC(RC串联后并联在电磁铁两端),不然可能会EMC过不了。

还有40路用两个电容是不是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我,我还会在电磁铁那里并一个RC(RC串联后并联在电磁铁两端),不然可能会EMC过不了。

40路用两个电容主要是考虑电磁铁最多5个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s钟不超过8次?
我估计这速度有点悬,MOS管响应的过来,但是电磁铁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吗? ...

嗯,我理解错了,应该是1s以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v驱动mos就可以了。加个电感,电容,妥妥的。

可以具体细化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v驱动mos就可以了。加个电感,电容,妥妥的。

可以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40路用两个电容主要是考虑电磁铁最多5个同时导通!!

只有5个同时导通没错,但是距离呢?两个如何兼顾40个滤波,距离远了效果等于没有

网友F:
听老陈的,用817就行了,随便一个光耦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高电平打开,脉冲保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驱动电磁铁 1s钟不超过8次。  貌不需要这么复杂的电路。

STM32 IO  驱动 PC817 光耦。  PC817 C 接 12VC ...

xieixie!!!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听老陈的,用817就行了,随便一个光耦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ok,谢谢各位了。已经打板!!

网友(2017-12-29):
电磁铁吸合后,如何消除弱磁呢?找了很多资料,觉得在电磁铁的两端并接一个100欧左右电阻理论上可以,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请问有更好的方法吗?电磁铁的规格是DC24伏,7A,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