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GLS160触摸IC的7寸电容触摸受电磁干扰,广征大神出招!

楼主(2016-03-26):
如题,GLS1680是直接放在主板上的,非IC绑定在FPC上的那种;

网友:
哪个项目不过?

网友:
fpc上裹铜箔

楼主:
是在现场,银行柜台
有日光灯,打开时,如果按触屏,就会乱跳;
另外,说是该柜台内部有高压线!
现场测试远离窗口0.5米电容屏触摸正常,慢慢靠近窗口屏幕的触摸点越来越多

网友:
现在很多7寸电容TP都是用的汇鼎的GT911.后装车机都是用的这个

网友A:
  找触摸IC厂处理,我们去年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找到触摸IC厂,他们的技术来看了一下,后来不知道调了什么东西,问题好了

网友B:
TFT的金属屏蔽罩通过Y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触摸IC厂处理,我们去年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后来找到触摸IC厂,他们的技术来看了一下,后来不知 ...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T的金属屏蔽罩通过Y电容接地

好的,谢谢大波妞!

楼主:
引用 网友B:
TFT的金属屏蔽罩通过Y电容接地

但,我的触屏跟液晶是有间隔!

楼主(2016-12-20):
结贴,找了思立微原厂;

网友(2020-10-23):
引用 楼主:
结贴,找了思立微原厂;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结贴,找了思立微原厂;

烂尾了?

楼主:
TP IC 的抗干扰能力差别很大;
选了其它家的
菲利浦,奕力,汇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TP IC 的抗干扰能力差别很大;
选了其它家的
菲利浦,奕力,汇顶

最近准备用触摸IC,正好看到你的帖子,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准备用触摸IC,正好看到你的帖子,多谢

具体还是要 看你产品行业可靠性指标

网友:
思立微的触控芯片,先看看供电电源是否波动很大,加个LDO试试,然后不行的话那就需要重新调试的,叫思立微芯片的供应商派人来调下,应该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