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主板串口号的问题

楼主(2016-03-26):
我想请教下各位坛友,为什么主板上面提供的串口的编号是固定,我们自己使用USB转串口的串口号经常会变?有没有办法写死,比如我在电脑上面接了四个USB转串口,是否可以固定哪一个是串口几?

网友:
无解,u转的可以自己改

网友A:
所有的串口号都可以手动改,同一根线在同一个USB口上生成的串口号,在你装完驱动后每次插拔固定,但是可以人为修改。你可以把其中一根线把每个USB口都插一遍,然后装完驱动改成同一个串口号,以后这根线插哪个usb都是你设置的串口号,其他的线可以采取同样的方法,我在win7 32/64上试的。

网友:
用FT232,串口号不变

网友:
U转串口只要不拔是不会改的

网友:
正品FT232R不会变,每片芯片在同一台电脑都是唯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串口号都可以手动改,同一根线在同一个USB口上生成的串口号,在你装完驱动后每次插拔固定,但是可以 ...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上面需要使用一个USB生成多个串口,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个usb hub芯片,然后usb hub芯片后面接了四个usb转串口芯片,现在郁闷的是不知道当我做的板子插到电脑上之后设备管理器生成的四个串口和硬件的对应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子的,一个项目上面需要使用一个USB生成多个串口,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板子,上面有一个usb hub芯片 ...

给设备加个REQUEST ADDRESS命令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设备加个REQUEST ADDRESS命令就解决了。

具体怎么操作?我在百度里面搜索了你给的指令没有发现什么?可否提供一点链接?谢谢

网友:
hub接四个一样芯片 想自然区分应该是无解 只能逐个通信测试确定

网友:
上位机做个自动查询串口功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我在百度里面搜索了你给的指令没有发现什么?可否提供一点链接?谢谢 ...

每个设备编个地址,上电的时候软件自动查一遍.

网友(2016-04-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是软件自动扫描串口,来找出来下面接的设备。。。

网友:
FT232系列的串口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