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两周买了个“表”。。。

楼主(2016-03-26):
花了3周多时间,开发了一个android的串口工具,以及一个仪表控件。主要的时间都花在开发这个仪表控件上了。。。这安卓的控件体系跟VS。NET比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也参考了网上的一些作品的界面。。。

通用串口工具界面,参考某位大侠的界面布局。。。

仪表控件,连了个PM传感器,测量数据跟美帝大使馆的对比,靠谱!
这是3-36早上7:50测试的帝都空气质量:

这是美帝使馆的数据:

这是中午测的汽车尾气,怠速时是这样子的:

一脚油门下去,结果,彻底爆表了。。。

网友:
数据正确度不说,界面漂亮

网友A:
帅啊,都进行安卓开发了,楼主从业几年了?属不属于电工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帅啊,都进行安卓开发了,楼主从业几年了?属不属于电工专业?

前10年主要从事软件开发,后8年半路出家搞了下电工。。。

网友B:
能开源吗?学习一下安卓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开源吗?学习一下安卓开发.

还有很多bug,代码格式也需要整理,先捂捂。。。

网友C:
内嵌web可选择的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嵌web可选择的就多了

不大喜欢那种web开发。。。

网友:
不错,界面做得不错。

网友D:
可以用Html5加上百度的图表(http://echarts.baidu.com/index.html)简单又漂亮

网友:
够漂亮了,我正在看人家的蓝牙串口代码,落后了

网友E:
楼主用什么软件编译?

网友F:
楼主的这个也是蓝牙方式吧?
界面漂亮 功能也好 厉害

网友G:
是怎么把数据传到手机的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什么软件编译?

Eclipse.

前两天还花了一天时间折腾Android Studio, 编辑器反应慢半拍,用户控件自定义属性不显示,果断放弃,浪费一天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Html5加上百度的图表(http://echarts.baidu.com/index.html)简单又漂亮

html5的图标控件很多,做的也很漂亮。

不过,个人还是喜欢原生开发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也是蓝牙方式吧?
界面漂亮 功能也好 厉害

串口转USB,用的是PL2303HXD芯片附带的jar包。

搞单片机还是需要一个直接串口能通讯的接口比较方便,不然就得加蓝牙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怎么把数据传到手机的楼主?

TTL---》USB

网友G:
那是要支持USB_HOST的手机才能用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要支持USB_HOST的手机才能用对吗?

是的

网友F:
电路供电是否也可以采用手机供电呢

如果是这样的确实很方便,希望早日见到源代码,可以DIY一下。

学习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供电是否也可以采用手机供电呢

如果是这样的确实很方便,希望早日见到源代码,可以DIY一下。

USB HOST提供的标准5v供电。

网友H:
>串口转USB,用的是PL2303HXD芯片附带的jar包。
>搞单片机还是需要一个直接串口能通讯的接口比较方便,不然就得加蓝牙模块了。。。

Do you mind post a picture on how you connect a USB to Serial Cable to the cell 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串口转USB,用的是PL2303HXD芯片附带的jar包。
>搞单片机还是需要一个直接串口能通讯的接口比较方便,不然 ...

Just like the follwing picture...

网友I:
要是改个电压 电流表就爽了

网友H:
How long the phone battery will last if the USB to Serial Cable are constantly connected?

楼主:
引用 网友H:
How long the phone battery will last if the USB to Serial Cable are constantly connected?

according to the battery vol of ur phone...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是改个电压 电流表就爽了

只要带串口通讯的电流电压表就行。。。

网友:
Smart multimeter has opto output data in serial format.

网友J:
奇怪搞软件的人怎么会转硬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奇怪搞软件的人怎么会转硬件

  现在人家软硬都会了,更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人家软硬都会了,更发财,,,

发财不一定,但懂得多肯定是有好处

网友:
界面太漂亮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奇怪搞软件的人怎么会转硬件

好奇心害死猫啊。。。

网友:
厉害 大神级的作品

网友:
厉害。都搞起Androi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人家软硬都会了,更发财,,,

这叫软硬兼施!!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人家软硬都会了,更发财,,,

掉进一个大坑里。。。。

网友:
引用 网友L:
Qt 的  Qwt  更棒 ! 跨平台的哦

以前没怎么关注,跨平台能跨安卓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