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将旧手机作为四轴的主控吗?

楼主(2016-03-26):
如题,可以将旧手机作为四轴的主控吗?,比如安卓手机,搞一个连接模块,将手机和四个电机连接,并利用另一个手机或遥控器进行控制,这样可以大大降低DIY的成本,当然,这种是适合玩玩,专业的四轴可能不行。现在的手机的处理器应该算可以了,而且手机内部集成了很多传感器,这个纯粹是一个想法,博各位客官一笑~

网友:
想法不错,用手机自带的陀螺仪、摄像头,加蓝牙模块控制电调,WiFi遥控

网友:
太重了吧

网友:
四轴上的很多硬件手机上都有

楼主:
重量可能就是制约要素!如果只是飞着玩,不考虑飞很高很久,手机作为主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做不好。你先读一下安卓给传感器提供的接口。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觉得可以把手机外壳和屏拆掉,减轻重量,再加4个电机和驱动电路,就搞 定了。然后写个APP,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觉得可以把手机外壳和屏拆掉,减轻重量,再加4个电机和驱动电路,就搞 定了。然后写 ...

小米四轴不会剽窃俺的想法吧? 小米手机+机架+电机=小米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四轴不会剽窃俺的想法吧? 小米手机+机架+电机=小米四轴~~

有这个成本有点高了吧,

网友:
可以写个usb协议,在手机上开发app,手机输出数据,下位机控制电机。但这个的最大问题在与重量啊,电机马力要足,电池功率也要提升

网友:
旧手机那个wifi接收距离四轴飞远了会不会失控啊

网友:
stm32+mpu6050 硬件成本不到30元,软件成本也比你改造手机APP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