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可用空间远大于文件占用空间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26):
如何修复手机存储卡?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7099-1-1.html

手机卡损坏,使用Ontrack EasyRecovery Enterprise修复手机卡,如以上帖子。C盘总容量为100G,将恢复文件路径设置为C盘,完成后C盘共有56G文件(已设置显示隐藏文件,如下图),但C盘可用空间却显示剩余6.29G。已运行整理碎片,但没有效果。

网友:
在把隐藏系统文件前的勾去掉,清空回收站

网友:
第一张图是文件夹属性,第二张是C盘属性,你C盘只有一个文件夹,其它什么都没有?不然就是你恢复时有些隐藏的
CMD下用命令dir /A查一下吧

网友:
chkdsk /p /r C:     跑一下看看

网友:
系统还原关掉,再打开下

网友:
重新做下磁盘检查,chkdsk /f /x C: 如有必要,再检查下磁盘坏道。

网友:
扩容盘,使用过程中随时出现这样问题。极大可能是128MB扩容二来。

网友:
隐藏,错误,数据流

网友:
SD/TF 卡的话 找SDFormatter 从新格式化就回来了.

网友:
一般问题在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文件夹中,这个文件夹不能访问,也不显示大小,如果开了系统还原,里面文件会比较多 。可以用Disk Genius这类的工具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