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低噪音硬盘?

楼主(2016-03-27):
  前两天在京东上买了一个2T的西数硬盘,就是用在普通的蓝盘,使用后发现噪音比我整改电脑都大。后来想想,是不是
2T的硬盘是4碟,造成声音如此大。
  现在2T的硬盘已经退货,买了一个240G的固态硬盘,加了一个以前的笔记本160G机械硬盘(通过2.5英寸转3.5英寸支架),
机械硬盘声音也不大。现在还是想买一个大于500G的硬盘。
具体要求:
        1.不小于500G。
        2.希捷的硬盘不要推荐。
       3. 2.5英寸或3.5英寸都可以,用在台式机上的,已经买了一个2.5英寸转3.5英寸支架。
       4.性能稳定,噪音小。
       5.价格不超过400元。

网友:
SSD,没噪音

网友A:
1TB,2.5寸,5400rpm,随便选。
转速高了声音也大。

网友:
HGST 1TB 7200rpm,我的W530原配就这个,不吵。

网友B:
硬盘安装位置和放置方向导致的共振噪声、
硬盘需要水平放置。

网友:
要静音还是买SSD,我手头新买的几个256G,512G和1T的硬盘,希捷和西数都有,都有轻微的嗞嗞声。

网友:
希捷2t  奶东   表示噪音很小  几乎听不到

网友C:
没看到不要希捷的  就当没说

楼主:
已经有一个SSD装系统了,想再安装一个机械硬盘存文件,电脑是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B,2.5寸,5400rpm,随便选。
转速高了声音也大。

我也发现好像笔记本硬盘比台式机声音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不要希捷的  就当没说

我用过的笔记本电脑,希捷的硬盘没用到两年坏掉了。
另一老电脑,富士通80G的硬盘,用超过5年,现在还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安装位置和放置方向导致的共振噪声、
硬盘需要水平放置。

机箱需要平放,硬盘才是平放。电脑桌没空间,现在机箱是立放的。
我查过硬盘平放和立着放,没什么区别。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需要平放,硬盘才是平放。电脑桌没空间,现在机箱是立放的。
我查过硬盘平放和立着放,没什么区别。 ...

实际试试就明白了。查询这些没用,并不能代表自己的体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需要平放,硬盘才是平放。电脑桌没空间,现在机箱是立放的。
我查过硬盘平放和立着放,没什么区别。 ...

想噪声在基本感知很低的情况下只能选择笔记本硬盘了。
西数好像有NAS专用硬盘,噪声低5400转左右,支持随时休眠。我没有试过,不防试试。

网友:
  7200转的笔记本盘,有1T的

网友:
希捷的还不错吧

网友:
读书时在电脑城打过暑期工 只知道西数的翻新盘最多 所以到现在一般只买希捷 偶尔东芝 日立

网友:
买过一块西数2TB绿盘,5900转好像,声音确实不大,就是传输速度和寻道时间都很慢,用来做仓库盘,存点苍老师挺好的

网友:
找个泡沫箱子把机械运动的设备放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