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10M怎么样把hex下载到单片机呢,配置位需要怎么设置呢?

楼主(2016-03-27):
是在修改配置位吗?

还是在这里呢?

配置位这么多呢,不懂得是什么意思。
读取配置字完成. 配置字:0055 F3F4 0C0B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FFFF
目前我可以调试成功,编程到单片机不成功呢
我知道下载是下载到HR10M,编程是下载到单片机,仿真正常,编程到单片机不正常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编程到单片机还需要换电源吗?直接连接着HR10M,就不运行?----------------------不用HR10M,换电源后,正常工作了。
先谢谢了啊。

楼主:
用户设置配置字:23D4FFFFFFFFFFFF
实际下载配置字:23D4FFFFFFFFFFFF
hex文件:E:\haier\led2\led2\led2\debug\led2.hex
程序下载完成。
清除所有断点失败。错误原因: 设备运行故障
------------------------这是什么故障呢?---------------------------找到原因了,是没有焊接好地线。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