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用电器电流电路有问题,求分析

楼主(2016-03-27):
J1接用电器,R1是0.01欧的康铜丝
两级LM358出来的是用电器的电流大小
现在有个问题,R7,R8电阻我用的0805的好像有问题,接上去时间长了阻值会变大,是不是额定功率不够啊
但是我觉得康铜丝上的电压很小
另外零线N最后是跟GND接在一起的

网友A:
k保证不了同时断吧,这样问题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保证不了同时断吧,这样问题就来了

零线不接地是否能解决

网友B:
把取样挪到继电器前面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要全隔离才行.

网友D:
R1上的电流是双向的吧?输入不是交流电吗?LM358是单电源供电,只能放大一个方向的电流吧?

网友E:
"但是我觉得康铜丝上的电压很小" 是的应该不大,但是对运放参考点电压有可能很大啊!还要考虑运放的共模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取样挪到继电器前面应该就可以了

我有多路的,每一路都有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全隔离才行.

怎么全隔离,隔离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R1上的电流是双向的吧?输入不是交流电吗?LM358是单电源供电,只能放大一个方向的电流吧? ...

是的,我只要半波就可以了,就取个最大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觉得康铜丝上的电压很小" 是的应该不大,但是对运放参考点电压有可能很大啊!还要考虑运放的共模电 ...

因为零线接地的,所以R1上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不是相等吗?

网友F:
电阻阻值偏大,是过载了的。估计你换了1206都没用,最好实测下。
有电流钳的?卡下通过R1的电流呢?估摸着是上电时的冲击电流。加个NTC试试呢。
最近也在调电流取样放大电路,ADI,TI有一些文档可以参考下的,可以做到耐500V
http://www.analog.com/CN0218
预算宽松,可以考虑直接隔离霍尔。Allegro或者Infineon的,直接SPI输出,牛掰~
FYI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阻阻值偏大,是过载了的。估计你换了1206都没用,最好实测下。
有电流钳的?卡下通过R1的电流呢?估摸着 ...

贴片电阻不好卡电流钳,本来就是低成本,你说的那些用不起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因为零线接地的,所以R1上的共模电压和差模电压不是相等吗?

零线接地,但是你的设备的地接大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零线接地,但是你的设备的地接大地了吗》?

不需要接大地吧,我理解运放的共模电压为R1左端电压加R1右端电压除以2。左端相对运放的基准电压为0,右端很小。共模电压怎么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接大地吧,我理解运放的共模电压为R1左端电压加R1右端电压除以2。左端相对运放的基准电压为0, ...

共模电压Vcm = (V+ + V-)/2,那就是你板上J1:1的电压了。。。

网友G:
流过R7和R8上的电流有没有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流过R7和R8上的电流有没有测过。

没测过,不太好测电流

网友:
R7,R8只有1K 实在是太小了

网友H:
如果继电器N侧触电打毛或接触不良,这个采样电路基本就走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继电器N侧触电打毛或接触不良,这个采样电路基本就走掉了

确实是的,有什么改进办法吗,或者有什么廉价的测量市网功率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