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一个10ns的1V单脉冲信号放大到10V,有人做过吗?

楼主(2016-03-28):
我想把一个10ns的1V单脉冲信号放大到10V,有人做过吗?

网友:
试试高速比较器

网友A:
运放找压摆率高的 不好找 用三极管

网友:
1G以上的带宽的直流放大,不好做,可以看看视波器的电路

网友:
用雪崩管做

什么是学甭管,我也不知道

网友B:
10ns是脉冲宽度还是上升时间?请计算一下压摆率

网友:
重赏之下,必有大牛!吼吼……

网友:
就算你上升时间2ns,压摆10V/2ns=5000V/us,武汉力源能找到这个指标高速运放

网友:
ADCMP561
AD96685
随便查一下,但是双电源供电正负5V,你得想想电源怎么搞成单1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ns是脉冲宽度还是上升时间?请计算一下压摆率

5500V压摆的运放好像AD还真有

网友:
用比较器就行了,比用运放。比较器的压摆率容易做得比运放高。

网友:
这么大的sr,比较难呀

网友C:
自己用过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就可以了,共基电路就可以做到 .沃尔曼电路也可以的啊.干嘛非得要运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ns是脉冲宽度还是上升时间?请计算一下压摆率

脉冲宽度

网友D:
用压电陶瓷变压器

楼主:
谢谢大家,有人做过吗?成品模块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压电陶瓷变压器

有成品模块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找压摆率高的 不好找 用三极管

请问老师,能推荐一款三极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过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就可以了,共基电路就可以做到 .沃尔曼电路也可以的啊.干嘛非得要运放啊 ...

请问老师,三极管用的什么型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老师,三极管用的什么型号的?

看到你这个疑问 真心疑问 你是不是给BJ理工做的一个试验箱

楼主(2016-05-03):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这个疑问 真心疑问 你是不是给BJ理工做的一个试验箱

不是的。请问您有微信么?您是否做过类似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