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钢网能加工1mm的狭缝吗?

楼主(2016-03-28):
我想借用钢网加工的方法,加工个圆形十字狭缝代替玻璃狭缝分划板,用做CCD图像传感器照明分划板,请教PCB钢网能加工0.5mm,或者1mm的狭缝吗?精度要求0.05mm,边沿无毛刺、豁口,不知是否可行?

楼主:
玻璃分划板加工周期长,价格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玻璃分划板加工周期长,价格高。

电脉冲或者慢走丝线切割。记得给我买彩票啊,得奖一人一半。

网友:
0.5mm间距QFP芯片引脚肯定小于0.5mm,就是精度如何不清楚。

网友:
很轻松,不过精度和毛刺很难保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用哪家技术,用我家技术你买彩票去,得奖一人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家技术,用我家技术你买彩票去,得奖一人一半!

亲,你是哪家的,方便告诉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你是哪家的,方便告诉一下吗?

电脉冲或者慢走丝线切割

网友:
激光也可以吧

网友(2016-06-02):
开激光钢网 精度<0.01

网友:
1mm的缝随便做了;至少能做到0.15mm的缝。

如果找钢网厂,按图出,不要固定框,等于就是激光切割薄片;应该什么样子都可以;具体需要沟通。

如果是JLC做,因为他们固定的工艺流程需要(比如框子),就不一定什么样子都能做,而且可能要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