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必选舵机产品手册

楼主(2016-03-28):
各位大神,有没有哪位有优必选舵机手册啊?之前他们对外出售的,现在不卖了,产品手册也不给,打客服电话也不给!

哪位大神有,给俺发一份呗,感谢感谢! (麻烦请发:mingyuehuaisha@163.com

期待......

网友:
这有才奇怪

网友A(2016-04-27):
我们有类似的,现在也没有计划外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类似的,现在也没有计划外卖。

能赚钱为啥不卖?公司内部配件?

网友:
很奇怪,为啥不卖,是产能么?看介绍还是挺好的舵机

网友:
自己卖产品啊。

网友(2018-01-19):
我没有电路板,网上搜的:资料如下:  1:串口参数为:115200,8,n,1,1;  2:控制板已发现有2种,一种是绿色PCB,一种是蓝色PCB,硬件稍有点不同,电机驱动芯片不同,零件布局有点差别。目前发现蓝色PCB的ID都是1,绿色PCB的ID已被配置过,根据协议可以改为任意ID,外观无任何区别。  3:控制器可以读出程序,对AVR单片机熟悉的可以通过AVR STUDIO输出汇编代码,读懂程序受益匪浅。  4:协议分析方法(需要有机器人):  用电脑的TTL串口接在在舵机的口上,玩机器人的时候电脑(sscom32之类的串口软件)可以记录到文件的。  最起码初始化,加电,这些都有的。  然后一条条分离出来,再用电脑TTL去控制单个舵机。      通过舵机的物理反应反向分析这是什么功能(逆向分析)。  5:几条协议,如下:  通讯协议格式(固定长度10字节):  帧头(2字节)ID(1字节)命令(1字节)参数(4字节) SUM(1字节)帧尾(1字节)  帧头:

网友:
5:几条协议,如下: 通讯协议格式(固定长度10字节): 帧头(2字节)ID(1字节)命令(1字节)参数(4字节) SUM(1字节)帧尾(1字节) 帧头:FA AF,帧尾:ED,SUM=ID+命令+参数,取最低位1字节 命令可以按01..FF,顺序实验。 目前已实验的命令(CD命令是修改舵机id):  读数据:FA AF id 02 00 00 00 00 SUM ED  舵机应答:FA AF id AA ? ? 实际角度 sum ED  写舵机:FA AF id 01 角度 ? ? ? SUM ED  FA AF 01 04 01 00 00 00 06 ED 关闭led灯 FA AF 01 04 00 00 00 00 05 ED 打开led灯